T400 淘宝上淘了 高压条 和屏线 换了 还是暗屏故障

楼主(2013-10-13):
T400    淘宝上淘了 高压条  和屏线 换了  还是暗屏故障  请大虾帮帮忙   主板上带屏接口旁边的 P标示  保险也没问题  通的  这下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有好几个保险,你一个一个的测一下,

网友:
灯管测了没      暗屏的时候量下高压的电压都正常吗 还有保修上3V电压有没有 把5V和保修的开关连起来看看亮不亮

网友:
保险的 开关

网友:
T400,T500,屏供电的保险变成电阻了吧,好好量下主板屏线接口周围的保险有没损坏

网友:
这个问题要先试下灯管好坏。。在测试高压条上的开启3.3V电压正常不。。19V电压正常不。。。

网友:
先用个灯管测一下,如果还是不亮, 那就在开机时测高压板上的条件了,看那个条件没出来,

网友:
那你改一下呗,要么就是屏幕的问题要么就是主板

网友:
把蓝牙取下看看,不行的话查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