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BIOS旁边撰了个洞

楼主(2013-10-13):
先上图       现在的情况是有待机  不能开机 电压0.01
   待机3V 5V 都有的
      RT9173d的八脚元件
1脚     0        对地 255
2脚     0V    对地
3脚     0         对地 1k
4脚     0        对地 5k
5脚-8脚   5v    对地 255           不知道怎么维修

网友:
找点位图看看吧,看能不能补线回去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挡LOGO啊?

以前处理过一次一模一样的问题,这个脚是BIOS接地脚,直接飞线接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挡LOGO啊?

以前处理过一次一模一样的问题,这个脚是BIOS接地脚,直接飞线接地就好了

有3V  5V   不触发   待机0.01

网友:
HP CQ40 AMD 版号LA-4114P 待机没有1.24V 不触发  待机3V  5V 正常  就是不出1.24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5251-1-1.html       想请问下  这1.24V 是什么电压啊   谁发出的??、求解

网友B:
问个问题,都说内存自检不过和北桥有关系,我修了个工控主板加焊南桥怎么好了呢?

网友: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个问题,都说内存自检不过和北桥有关系,我修了个工控主板加焊南桥怎么好了呢?

   这个要看是谁控制的啊  大哥。。。 都是  那些都说了

网友:
哦,这个主板没有图纸所以不知道谁控制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