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

楼主(2013-10-13):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台式机一开机,显示器定格在开机界面(例如七彩虹主板定格在七彩虹LOGO界面),然后换个显示器就好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显示器坏了~~·····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你要反复多试几遍~··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为试过多次了,换个显示器就好  进去能上网

网友A:
你确定显示器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显示器正常吗

暂时只能说显示器不正常啊

网友B:
显示器VGA线有两个针脚是侦测什么型号的显示器的。。记得好像是12脚和15脚.。。你把这两个针脚弄断试试。。。这两个脚要不要都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VGA线有两个针脚是侦测什么型号的显示器的。。记得好像是12脚和15脚.。。你把这两个针脚弄断试试。。 ...

如果照这么说的话 换跟VGA线就好了

网友:
在“换个显示器就好 进去能上网”的时候,不关机~·直接换显示器??~

网友:
一块坑人的主板。。有些杂牌板子是有这样的问题,与老款的显示器还有不兼容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照这么说的话 换跟VGA线就好了

也是啊。。。这就奇怪了。。没道理啊。。。这个问题真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