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

楼主(2013-10-13):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台式机一开机,显示器定格在开机界面(例如七彩虹主板定格在七彩虹LOGO界面),然后换个显示器就好了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呢

网友A:
要么就是主板不稳定吧  你试完卡住的显示器 然后换了一个好了有没有在换回去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是主板不稳定吧  你试完卡住的显示器 然后换了一个好了有没有在换回去试试呢

换回去试 还是卡

网友A:
你有没有用别的主机试试这个显示器 还是只要用这个显示器都卡 还是就这个主机用这个显示器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用别的主机试试这个显示器 还是只要用这个显示器都卡 还是就这个主机用这个显示器卡呢

这个我倒没有试过,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显示器vga线的接头里的插针是否弯曲了

网友:
小虾.主机不进系统和显示器有关.真怪事天天有.你碰到特别多

网友:
主机不进系统和显示器有关

网友:
这个真心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