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S31笔记本电脑不能开机

楼主(2013-10-13):
08年新蓝S31笔记本电脑按电源键机子无反应。上网查该机子为华硕代工,和华硕Z37S相同。不知Z37S有无相同故障。

网友:
你有没有拆开机器量量电压呢 或者仔细观察主板有没有异常

网友:
楼主会开机时序不

网友:
新手啊,机子拆开了主板无明显异常。机子是正常关机,第二天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2016-12-05):
供电正常不?

网友:
如果插稳压电源没有触发反应的话就查ec和桥的工作条件,开关信号等

网友A(2017-04-12):
手上一台z37s也是不触发    无35v开启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一台z37s也是不触发    无35v开启信号电压

查找开启信号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