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VS2 开机卡代码6F修复

楼主(2013-10-13):
华擎G31M-VS2 一开机测试卡就跑6F就停了,首先测试各电压/时钟都正常,感觉是BIOS的问题,先刷了还是一样,没办法了,百度查一下有个相关的贴子提醒了一下说是检测不到内存就会卡6F,一开始也没想到这个代码跟内存有关,果然一打内存槽119/120脚3.3V正常,238脚0V不正常应该是3.3V的,一跑线路是槽子压住的地方烧断线了一点都看不到的,就直接从24针电源接口飞3.3V过去,通电跑码正常显示了。

网友:
238脚是内存供电?

内存的SPD供电,就是内存上有个八脚芯片需要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