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amd的,挡E5不显示,哪里问题

楼主(2013-10-13):
e40 amd的,挡E5不显示,哪里问题
不显示

网友:
做过北桥,原来是不跑码

网友:
电流跑了多少

网友:
应该是内存吧

网友:
北桥,显卡

网友:
电流是多少

网友:
楼主 你的维修好了吗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同样的机器 能分享一下结果吗 谢谢

网友:
先看看电流是多少??

网友:
独显的话 压显卡保证ok 不行就要换

网友:
我同意10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