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3-10-13):
(图片)

网友:
请大家帮帮忙,这个不是完全明白!

网友:
这是什么的供电图么。

网友A:
ATX电源发出ATX_PWOK后,将5V_DUAL,经N管转化为后继VCC5(或VCC5经N管的体管到5V_DUAL)!关机时vcc12放电,vcc5sby转变5V_DUAL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三个管子之间的关系,Q21基级ATX_PWOK高电压时导通,同时拉低Q20G级电压使其截止、接着R39把VCC12电压加到Q17 G级,Q17 G级高于S级电压会导通把5V_DUAL加至VCC5.

建议论坛里发这种基础类问题的朋友,有必要到基地好好学习电子基础类知识。

网友B:
5v双路供电。在待机时(插电未开机),5V_DUAL由vcc5sby过二极管提供。触发开机后,由ATX电源发出ATX_PWOK,经过Q21 Q20转换,导通Q17,使Q17 S极的VCC5(电源的红5V)流向Q17的D极(即5V_DUAL端,同时二极管D7的作用,vcc5sby过不来。总的来说就是用ATX_PWOK来做5v双路供电的切换

网友B:
5V_DUAL双路供电,应该是从VCC5流向5V_DUAL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_DUAL双路供电,应该是从VCC5流向5V_DUAL吧

台式机电源电路了解不多,你说的的确更准确。这个类似笔记本待机的LDO电压,正常开机后芯片内部也会做这样的切换供电。

网友(2015-10-01):
引用 网友A:
ATX电源发出ATX_PWOK后,将5V_DUAL,经N管转化为后继VCC5(或VCC5经N管的体管到5V_DUAL)!关机时vcc12放电 ...

这里12V也可以理解成一个工作上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双路供电。在待机时(插电未开机),5V_DUAL由vcc5sby过二极管提供。触发开机后,由ATX电源发出ATX_PWOK ...

D17在这里作用是起到实现主板开关机VCC5V与5VSB电压之间工作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