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G430奇特的故障

楼主(2013-10-13):
同行送修的联想G430笔记本电脑故障,据说是客户在使用过程曾经进过水,用一段时间最后不加电了,同行维修的时候发现待机偏高,为0.20A,用手摸北桥发烫,担心换了北桥仍然不行,所以送来求救.
     拆开机器,取出主板,静态观察主板上确有进水的痕迹,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微短路,将可调电源电压调到19V,限流0.2A,,接上可调电源,果然电流显示0.2A,.
根据仁宝的笔记本电脑上电时序,在没有开关之前工作的电路,保护隔离电路19V,3V5V电路,其它电路不会工作,为什么待机偏高呢?难道是3V5V后继输出引起待机偏高,实际测量3V5V后继没有输出,再测各路电感的时候发出1.5V电感上3.5V电压,难怪北桥发烫,看来问题就在这里.
为什么会引起1.5V电感上的电压是3.5V,根据数字供电电路的原理,如果是反馈电路引起,这么高的电压会保护,余下的就是两种情况,上管或供电芯片引起的.拆掉上管,接上电源再测电感也是3.5V,去掉供电芯片ISL6228,这里要注意了(去掉供电芯片ISL6228的同时一定要拆掉另外一路的上管,否则接电源可能会引起大短路.烧后面的电子元件或芯片组).去掉ISL6228供电芯片后,再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正常,因此确定ISL6228供电芯片损坏.
在淘宝上定了一个ISL6228供电芯片后,更换完了以后测试,阻值正常,接上电源开机,电流表指针连续三次跳变,接上液晶屏熟悉的联想LOGO正常,关机正准备用示波仪测试内存的波形对比,发现电流到了1.9A,马上断电,再开不显示了,电流到0.6A,内存没有任何波形了,LPC的总线上也没有波形.
真是多灾,多难呀,又出现了新问题,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难道刚才换的ISL6228供电芯片引起的,再次开机测试,1.5V电感上的电压竟然为2.5V电压,断电,测试1.5V上管的G极,S极之间阻值20欧,说明上管软击穿,从料板上找为上管,更换.更换以,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故障总结:联想G430笔记本电脑由于进水引起ISL6228供电芯片内部击穿,引起1.5V电感上电压偏高,更换供电芯片机器点亮以后,1.5V电感的上管又不良引起1.5V电感电压为2.5V加电不显.
故故障难点:在维修的过程中遇到这样的待机0.2A偏高的故障,可能很多朋友遇到过网卡微短,南桥微短,可能还没有遇到过供电芯片内部损坏引起的,最关键的是很多朋友如果遇到北桥待机发烫可能第一时间就去换北桥了。结果可想而知。这说明我们笔记本维修工程师,需要全面系统的掌握笔记本电脑上电时序,以及笔记本电脑各种状态下那些电压应该有,那电压应该没有,对应在这种状态下出现了故障就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本人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故障,我们能够精准的找到测试点,快速的解决。主要取决于我们熟练的掌握了笔记本的上电时序,和各个电路工作原理,以及各种状态下什么电压应该有,什么应该没有,所以才能有清晰的维修思路。

网友:
en ,学习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路过。。看看学习了。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专业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很好的分享,不过一开始怎么知道这个电感应是1.5V的,是经验还是根据图纸的?

网友:
学习了哦!!!!!!!!!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电压,但是出个3.5V电压那就是肯定不对的,笔记本上就没有这个电压。

网友:
新手应该是根据图纸来确定的把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学习 学到真材实料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维修这样的机器好多都是USB接口坏了

网友:
楼主,那学的,理论性很强。我现在看图纸一片模糊,怎么看图纸上的信号是哪发出的。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不错,思路很清晰,没瞎搞,值得学习

网友:
LZ好厉害,人才中的人才。。啊

网友:
这个才是大师级别,膜拜!

网友:
好,看了很多你的维修记录,学了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