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830更换显卡后无LCDVCC 请为难怎么修附图一份

楼主(2013-10-13):
戴尔机器通电不显示,有时能显示但花屏。加热显卡正常显示,考虑稳定问题于是就去下重新植株,植株后点机不显示,换显卡故障依旧不显示,测得屏接口 LCDVCC没电压,附图一一份,向大家请教,这个如何修,要满足什么要求才会输出LCDVCC,很急麻烦大家点拨下。

补充内容 (2013-10-14 11:10):
悲催除了一些灌水的,跟回答基本偏题,就没一个回答道正题上的,我是想知道这个LCDVC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有电压,该怎么修。有哪个哥哥能帮忙分析判断指点下的没

网友:
弄下显存。 是独显的么

网友A:
显卡肯定没做好,不然之前怎么会是亮的

网友:
显卡没弄好  或者吹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肯定没做好,不然之前怎么会是亮的

显卡已经做好了。很是相信自己的BGA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已经做好了。很是相信自己的BGA技术

如果你很确信自己的技术的话,那么你要看看显卡旁边有没有掉件,或者显卡本身已坏

网友C:
EN
应该是显卡出来的吧。在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
应该是显卡出来的吧。在做一下

LCDVCC_TST_EN 是O/I发的,这个脚没电压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可以直接飞个电压过去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
应该是显卡出来的吧。在做一下

可以直接飞个电压过去代替LCDVCC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8456058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

网友:
灌水的人太多了,回答的内容基本偏离我要问的问题,有没有人能分析下怎样才会有LCDVCC输出呢

网友:
换的芯片 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仔细观察周边原件  有时候仔细观察比什么都终于

网友:
学习了 专业

小¥伍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两个信号为高电平就满足条件,开启LCDVDD电压

对啊,测一下

网友:
ENVDD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LCDVCC_TST_EN是EC发出来的。多半是你显卡没有焊好吧。

网友:
悲催除了一些灌水的,跟回答基本偏题,就没一个回答道正题上的,有哪个哥哥能帮忙分析判断指点下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