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这个电容有什么用,作用这么大

楼主(2013-10-13):
接了一个DELL  M5010笔记本,症见有时自动断电,有时能正常使用。仔细检查后发现3V 5V待机电压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正常时伴有待机电压管理芯片RT8205BGQW 严重发烫,同时待机电流增高达0.09A(正常时0.016A),3V 5V停止输出。正常时只要轻轻按压这个芯片,电流马上升高,芯片发烫,同时3V5V停止输出。检查外围电路没有异常,+3.3V_ALW_2  及+5V_ALW_2 ,以及待机+3D3V_PWR  +5V_PWR均没有短路。示波器测试,上管G极有很多杂波,下管好些,但似乎也不怎么正常。更换一新芯片后,依然如此。万般无奈开始代换周边电路,更换了两个待机电压产生的上下管,以及BOOT脚的升压电容。后来在更换PC4620时,发现一奇异问题:换一较大值电容时,整个待机电路,电流异常增大,达到0.13A左右,并发生火花直接烧掉了这个电容。取下这个电容,则5V电压变小,只有4.8V左右。装上原来的电容,有5.13V. 连续烧掉两个电容后,决定找小容量的乳白色电容装上去,再次测试,电压恢复到5V以上,并且不再烧电容。按压电流依然变大,但松手后很快恢复,示波器测试依然有杂波。但开机后,3V产生电路则变为正常的波形。能正常进系统,能否稳定使用则待测。由于我见识浅薄,不明白1125-1这个电路及PC4620电容的作用,希望行家能指教释疑。谢谢!附截图:

网友:
此电容应该和滤除5V高频尖峰脉冲有关,从而影响到FB反馈信号。  一家之见,欢迎探讨。

网友:
注意此电容串联了个2.2欧电阻,而且是在电感之前。  所以如果容量增大,等于将5V的PWM波形交流短路,所以会烧毁,这点我可以确认。

此电容应该还是削尖峰的作用。

网友:
学习了!!!!!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与脉冲波有关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是起缓冲作用的吧

网友:
此电容起滤波作用,根据电容的充放电和通交隔直特性,使过来的电压,不至于太低或者太高,恒定在5V左右,如果此电容异常,要么电压太过偏低,要么电压过高且高出危险线造成不稳定现象引起芯片保护

网友:
有的电容作用是比较大!!!

网友A:
原来的电容耐压值低了,乳白色电容耐压高,所以不会烧

网友B:
电感的两端波形完全不一样的。左侧是交流波形,电容和电阻串联主要是消尖峰的,以保护上管不被击穿。
如果加大电容容量,会导致交流从此电容过流烧毁。

电感右侧由于经过电感本身滤波和后级电容滤波,波形平滑接近直流。

楼主的故障现象的确很奇怪,手摸芯片就异常。可以尝试逐一触摸芯片周围的原件找到故障点

所见略同

网友:
接地的是滤波吧。。

网友C:
是不是反馈有问题呀,电流变大的时候上管是不是也发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容耐压值低了,乳白色电容耐压高,所以不会烧

绝不是耐压值的问题,我本来就知道他的耐压值是50V, 所以找的就是适配接口附近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反馈有问题呀,电流变大的时候上管是不是也发汤?

只是芯片发烫。这时上管截止,下管导通5V保护了,3V 5V已不再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两端波形完全不一样的。左侧是交流波形,电容和电阻串联主要是消尖峰的,以保护上管不被击穿。
如果 ...

楼主说得有道理。我试过了,不摸芯片,按压其它电容,有时也出现这个现象,估计是PCB里面的设计问题。好在通过代换上下管、升压电容等,现在松手就能恢复了,也能正常使用,就是不明白到底毛病在什么地方。好了还不知道毛病现在什么地方,做了个糊涂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是芯片发烫。这时上管截止,下管导通5V保护了,3V 5V已不再有了。

芯片发烫那得看LDO端是不是短路了引起芯片发烫呀,测一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发烫那得看LDO端是不是短路了引起芯片发烫呀,测一下阻值

没有,正常的,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绝不是耐压值的问题,我本来就知道他的耐压值是50V, 所以找的就是适配接口附近的电容。

现在找到问题在什么地方了吗,学习学习,我觉得肯定是有什么元件的数值不匹配才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