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7SW MCU程序

楼主(2013-10-13):
AOC 917SW 驱动板主控NT68167FG 板号715G3213-3 的MCU
板号

网友:
917sw st 24c16
917sw pm25lv010.bin
从可显示的板上读出来的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一个 插上vga不显示,我刷了几个 都不行,最后只有慢慢查了 ,最后测出行场同步信号二极管短路

网友:
也正在找,刚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