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助:盈通P31A V1.1亮机问题

楼主(2013-10-13):
问题:盈通P31A V1.1 低端PCI-E可以亮机 256M后的显卡检不到显卡 3声报警 PCI-E槽复位时钟 供电 到北桥总线正常,系统管理总线正常 无BIOS 求:方案指导或
或BIOS ,
显卡

网友:
把点不亮的显卡插上。测显卡供电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