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GZT-M 主板关机不断电,求思路?急急急急!

楼主(2013-10-13):
今天接到一块945的老主板,客户没有说什么问题,留个电话就走了,我接到此板后看了一会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现象,于是下一步进行加电测试一下,加电测试一切正常哗哗的诊断卡代码一会就跑完亮机,心里小高兴是好的,有一想客户既然拿来修,肯定有问题,于是摔了几下板子,看看是不是空焊导致不正常的,结果还是好的,向老板要了一块硬盘做完系统测试一切都正常,键盘鼠标USB口声网卡都正常,也不死机,咦,那这客户是拿来修什么的,主板正常啊,于是点开关排针关机呢,问题出来了,点了开关排针了,显示器也灭了,但电源风扇和CPU风扇都一直在转,测量此板子各电压都还有,根本都没有收到关机这个命令,PCI插槽A15PLTRST还为3.3V,本人接触台式机不到三月,新手上路,上次也遇见一个这样的故障,没有修好,放弃了,今天又一次遇见同样的故障,我很无奈,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下手维修,特此来请教老师指导明路?急急急急!望懂电路维修的高手指导维修思路!这种问题怎么查?

网友:
看看slp_s5#是不是变低电平了!

网友:
查南侨SLP信号咯,哈哈

网友:
查关机时序、

网友:
inter 关机时序是什么啊

网友:
此板子挂上硬盘进系统手动可以关机,点主板开关排针也可以关机,不挂硬盘,不可以关机,短接开关排针一直短接几秒可以关机,请问有没有修过这种问题的,此人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故障,很好奇,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维修?求老师指导?

网友:
一般来说大都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