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MS7395 1.0内存电压有时3.5有时0.34

楼主(2013-10-13):
V星主板MS7395 1.0不过内存 这板子辛亏找到了图纸 要不然就搞不定了哦 废话少说上图 先测试供电有时3.5V 有时0.34V 我晕 遇到这种情况  先还是按照老办法换供电MOS管  换了故障一样 后来换了芯片UP6103还是一样  哎还是老是点吧  找了个图纸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50975743/QQ/WinTemp/RichOle/Q)}~XW_KNA(LU(60QLH]SQ5.jpg 查图纸测试5脚5V 正常一脚12V 正常  测试第7脚VREF电压在变化 哈哈哈找到问题啦  首先拆了Q15 呵呵以为好了撒  不过还是一样 又找1.8VREF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50975743/QQ/WinTemp/RichOle/FQ5PX]AM~3_XYHE8D}4~~C5.jpg 测试芯片第七脚还是在跳变主板位置 绿颜色槽子下面的U16很小的8脚芯片 一脚5V 8脚1.2  呵呵芯片坏了吧换了之后此板修复  看来论坛里面很多朋友没有修好这块板子内存供电偏高 特发此贴

网友(点评):
楼主有点心急哦,U15的8脚有2个电阻,为什么没首先怀疑它呢,而是直接换芯片!

网友:
华硕主板经常看到那个小八脚IC

网友:
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是换了参考电压芯片吗

网友:
芯片啥型号有资料没有

网友:
楼主有图纸贡献出来嘛!

网友:
抗议楼主说得不明不白的……

网友:
楼主一点都不厚道,图纸不分享不说,连发的也看不见啊,也没看懂到底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要发帖就要有点责任心嘛!

网友:
不知道该怎么说,表达能力有限!!

网友:
供电不对都会找管理芯片的

网友:
明天上传图纸

网友:
要V星主板图纸的跟我说

网友:
图纸来了哦

不晓得怎么一起上传的图纸不能打开哦

网友A: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再找它?

网友:
楼主你能否解释下U15芯片的意义吗?还有问题想问下,当你查了U7芯片不对的时候,U7是给内存供电的吗?如果是那么你是怎样想起查U15的,有什么关联呢?还有当查到U15的8脚时候,你怎么没先查下8脚的2个电阻呢,而是直接换芯片?高人指点下!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下U15的具体意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再找它?

谢谢分享,我是新手,最需要图纸了。

网友:
U16是干嘛用的,超频的吗?

网友:
各属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