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自动触发0.7A,无法关机一

楼主(2013-10-13):
华硕A43S本,板号是:K43SV。独显。故障现象是:
通电,自动触发,电流在0.65A-0.7A之间,且按开关键无法关机。如果不上U,电流则路0.5A左右。

初步测量,CPU主供电无,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1。

更换过供电芯片,HM67桥、IT8572E,也刷过几个版本的BIOS,均无法解决。

网友:
开机自动触发后,除了没有CPU主供电电压,其它各电压都正常。

最重要一点是,无法关机。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建议你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问下机子修好了么。。。。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路过楼主修好了吗?我们这也有这样的问题没修好

网友:
RTC电路看一下吧,还有华硕BIOS最好要原机备份,官方很多下来都不行。

网友:
新手过路。新手过路

网友:
要是我又你一半的功力  就偷着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