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3-10-13):
  如题,在论坛看到有师傅说正常主板开机后,lpc总线的a0到a3任何一条有5次的波形是不是啊?
  他说主板在供电时钟都好,cpu复位,pg出来后,不跑码,开机瞬间测试lpc总线有一次波形就是bios的问题,cpu的ads来了,bios没调取成功,对吗?如果无波是不是可以确定是前级坏了,就是南北桥,或者fsb和dmi故障?求大师指点我下,谢谢。

网友:
额,惭愧惭愧,修板到现在都还没见过LPC啥波形

网友:
有波和无波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按正常流程修吧!

网友:
嗯,同意列,芳芳发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

网友:
有波,只能说明CPU 芯片组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只是数据线路或者其他有问题,CPU OPEN 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正常流程啊?挨个换?

有波,可以看着是CPU,芯片组的必要条件有了,只是这些芯片组之间的数据交换有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测了PCI设备总线电压不正常,把PCI设备都拆掉也没正常过,南桥换过一新的,故障现象一样,lpc总线一次波形,诊断卡OO,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