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维修

楼主(2013-10-13):
液晶显示器白屏最快的维修方法先说说白屏
液晶显示屏有NW和NB 两种类型当屏电压没加到液晶显示屏是我们看到的液晶屏幕是白的则为NW(常亮),当没屏供电到屏时看到的屏幕为黑的则为NB(常黑),液晶显示器一般为NW  而液晶电视一般为NB .
说说我的维修思路
根据白屏的产生原因可知当没供电时NW 类型就会出现白屏由此可作为区分是屏还是驱动板 的问题出于谨慎我的白屏维修步骤一般是:
1、直接拆开测屏供电(当没有供电先换屏线。不行再查屏供电电)
2、有屏供电之后就测5大电压
3、电压正常就试一下 EPROM
最后代换屏上那个最大脚的IC
关于白屏 不知道各位大神是怎么修   本人新手希望各位前辈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我对白屏新手   特来向各位大师请教一下

网友:
我也碰见过,想听听

网友:
木有  大师     谈谈  经验?

网友:
屏上有程序的

网友:
“”“2、有屏供电之后就测5大电压 ”你把这五大供电的正常值都传上来呀。

网友:
哪五大电路   电压值是多少 ~ 说来看看

网友:
屏有供电的情况下,驱动板故障会出现白屏吗??
有见到过的,出来说说

网友:
大ic?好匹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