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屏 ltm220m1-l01

楼主(2013-10-13):
三星   tm220m1-l01  这块屏有通病?屏的5 大电压如下:
+5V      ;  4.9V
3VDD   ;  3.2 V
DVDD;   3.2
VON  ;   33V
VOFF ;  -7.9
REV   :  1.79V
这些电压都正常  有哪位大师成功修过   tm220m1-l01   白屏的吗?

网友A:
通病是白屏竖道

网友:
等待答案,手里有这块屏

网友:
我接了  5 块  还有两块 没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是白屏竖道

大师  知道具体是哪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  知道具体是哪里吗?

白屏是DC/DC的问题

白屏加竖道,好像就没救了

你搞定的3块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屏是DC/DC的问题

白屏加竖道,好像就没救了

屏的供电还有排线  剩下的屏5大电压都正常 我就不知怎么搞了

网友:
白屏加竖线是COG问题,屏侧面的玻璃板上的COG,搞不了的,以前我找别人修好过,但是使用不久就坏了,全白屏的好修

网友:
同意,意见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供电还有排线  剩下的屏5大电压都正常 我就不知怎么搞了

你尝试把AMV旁边的电阻R17两端瞬间短接,看能否正常。我试过,图像可以立刻恢复正常,但用两天又不行了

网友:
顺AMV的2脚找,好像是6.2K阻值。

网友B:
多谢各位  我试刷一下24C16  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各位  我试刷一下24C16  行不行

我刷过24C16,还是不行

网友:
放弃吧..蛋疼的屏.三星的垃圾产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