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花屏

楼主(2013-10-13):
1.显卡驱动与系统产生不兼容造成的,
2.显示器线路接触不良,电脑花屏现象无规律的出现,或者在轻拍和按压键盘表面之后故障消失,这往往是由于LCD信号线与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结果。
3.显卡损坏或者超频造成的,开启超频软件后,如果显存频率超过了头,画面出现贴图错误、花屏现象就很正常了,严重时还会导致死机。
花屏

网友:
显存虚焊或损坏也同样造成花民屏

网友:
我遇见过内存引起花屏。

网友:
换片显卡就可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