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 上电到0.78

楼主(2013-10-13):
HP 4411S上电到0.78,不跳变,诊断卡,跑2步,04,07,就停在哪里了,CPU假负载测北桥的地址线阻值在305左右,一个是289,还有显卡供电的的上下管,发烫,更换还是一样,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时钟复位信号正常,客户说,上次坏了,换了南桥好了,南桥是上次更换的。显卡是216-0728020,插不插内存上电和诊断卡是一样的,大家觉得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是AMD的芯片组吗?

网友:
桥的每一个模块供电和内存的三种供电都有了没?

网友:
是INTERL 芯片组,PM45的北桥,IBM南桥

网友:
先测试下主板的供电,时钟 复位  都有的话刷下BIOS试下

网友:
显卡供电管烧了吧

网友:
显卡供电高低管,是好的,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程序也刷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测量下显卡 北桥之类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已解决,加焊,南桥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是AMD的嘛,如果是那是北桥喽

网友:
只知道这个AMD 通病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