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显存供电IC的显卡?

楼主(2013-10-13):
今天接到一张盈通G8600GT-TC512GD3战神版显卡,故障是无显,反复跑代码。
用自制显卡维修工具量到显存供电2V,且无方波,这卡的显存供电很奇怪,只有一个场管,跑线到背面,是3个芝麻管和几个电阻、电容。这是什么供电,求相似图纸参考?

网友(点评):
场管本来就是电压控制器件,早期的低档卡常用这种单管的电源转换电路,只是效果大不如PWM电源而已,有什么可奇怪的?

网友:
这个很奇怪,,没见过哦~~·
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真没见过,你只能量那些小元件了

网友:
电压转换的啊

网友:
8600这个老显卡还有什么修事

网友:
发个图片出来啊

网友:
直接用稳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