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IN/SI主板开机15秒关机经验分享

楼主(2013-10-13):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主板USB出现短路或者是机箱上的USB出现电流过载或短路。通常把前置USB连接线拔掉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要先检查下USB跳线有没有插错,或者是跳线帽掉了。就在主板上USB5/6 USB7/8的上面,有三个针正常情况下连接1 2就OK!还有就是主板的BIOS最好更新下。下面我把图片发上来,因为修的时候忘记照下来,所以在网上找的。 发上来大家分享下

网友:
这个经验是很不错的~~我也是修电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网友:
呵呵,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明白了  不过有点复杂

网友:
以前见过,你的方法我都试过,没处理,

网友:
以前只是听说这个问题   还没遇见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P5KPL SE也是一样

网友:
估计和BIOS有关,都是这种BIOS的机器报USB错误,有的机型报错但可以进系统,有的就停在这个报错界面上。

网友:
遇到过,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的主板可以在开机的时候直接按AIt加F2进入刷新主板BIOS,前提是把主板ROM文件放在U盘根目录!这个也是华硕主板的人性化之处

网友:
lz  说的 我也遇到过  被我叫侥幸  搞定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现象,开始怀疑BIOS,刷之,无果。加焊南桥,依然无果。偶然间,发现主板后置USB接口损坏,数据角短接金属外壳,造成对地短路,能开机,提示错误,倒计时自动关机

网友(2015-09-08):
LZ 请问有这个板的点位图吗

网友:
我的是15秒关机,但不是你们说的故障!

网友:
学习一下,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