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511奇怪的毛病,喊救命了!

楼主(2013-10-13):
今天接到一台康柏511独显的机器,上稳压电源加电,连上电的电流都来不及看就掉电,电流回到待机电流,电源灯和大写灯几秒后熄灭,无从下手,望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电流多少,你这个是明显是少电压的,你打各大电感看哪个少修哪里

网友:
测各大供电 阻止

网友:
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电压有问题了。这种问题还好修。

网友:
量板上电感有没有短路

网友:
要拆开量主板拉。  不是做系统就能搞定的拉~  这样问太含糊

网友:
主板 短路 或者却信号吧

网友:
这种老机器修起来太累,建议楼主换吧。。。

网友:
你这肯定要从细微处着手,用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