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秒同行的二修T410同时用电池和电源大电流

楼主(2013-10-13):
          机器还没有来,,,同行就来电说他的一台T410不能充电,同时用电源和电池大电流,,都到5A了,听到这个老板问我能修不,,我心里小小的高兴了一下,这个在仁宝板子上的我修了不下五台了,那T410会不会是一样的呢?于是我说能修,``````机器到手,,拆开,尼玛,,二修机,第二个保护隔离管都没有,直接连的,,难怪会大电流,去掉直连,找了一个管子装上去,实测G级无电压,这下保护隔离过不去了,这才应该是原来一修故障嘛,上家可能是修不过保护隔离就直连了, 那开始测吧,哎,修了好几天了,我都快忘记了,就不秀了,``````````测呀测,其中测得适配器输入检测信号-EXTPWR为3.3,感觉不正常,重没修过T410,也没去培训过,也不知道对或不对,于是看他的出处,一查,他来自充电芯片,如图,

这里也为高电平3,3V,这下看到该信号在充电芯片内部名字带了个#,那会不会是低电平才对呢?好坏么去查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咯,实测该芯片的五脚无电压,仔细一看,,旁边还少件,一对比,是少了个二极管,原来是这样,

我就直接飞线连通,,呵呵,触发正常上电,,充电也正常,OK
    基础不好,想去学一下,老鸟们推荐下该怎么做呢。

网友:
没学过也这么厉害

网友:
一修是什么同行?纯粹外行!
楼主嘛,算内行啦,还谦什么虚呢?

网友:
呵呵。这个图不清楚。呵呵。。。就是2个分压电阻取样电压断路了吧,如果分压低于8左右就是认为是电池模式。

网友:
楼主修板非常专业啊 一看就是少件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少配件不是很好查的事情,楼主和细心。

网友:
羡慕啊 ..这么厉害

网友:
二修比较麻烦呢,楼主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