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遇难杂症了,进入系统后ps/2 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3-10-13):
新装一台电脑,配置是七彩虹A55K m2主板,CPU A85600K四核的,内存金士顿4G,一开始装完win7后开始进入系统总是重启,错误代码是0X000000a5,说是主板BIOS不兼容acpi,搞的头大,这样新的主板不可能不兼容ACPI,后来装xp正常,但是键盘鼠标不能用,另外说明一下键盘在主板bios设置的时候是可以用的,就是进入图形界面,如PE,xp,win7系统后才不能用。再后来,我在主板BIOS中调整了显卡部分的设置,后来装win7正常进系统了。但是ps/2键盘鼠标依然不能使用,只能使用usb的。硬件管理里面ps/2键盘等设备又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ps2 后面 应该有跳针吧

网友:
现在都是用USB设备了,圆口的不常用吧

网友:
解决了,操,原来时鼠标的问题,那个ps/2鼠标换一个就可以了,键盘和鼠标都能用,但是这个鼠标在其他机时可以用的。电脑的遇难杂症搞死人啊

网友:
不要纠结用USB的检3鼠啊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