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复位电压低,杂下手?

楼主(2013-10-13):
修主板,复位电压低,杂下手?
测了三大电压正常,时钟也正常,就是复位电压只有2.4V,杂处理?

网友:
桥虚汗也会导致复位偏低  有假负载的话 建议先打下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查SB的条件

网友:
看复位经过那些地方,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断线  ,修过

网友:
取掉BIOS,看复位正常吗?如果正常刷BIOS,INTEL的刷一下CPU座子,重点查CPU到北桥总线通信是否正常。
如果还是一样低,可能是哪个芯片把它拉低,断开复位去的各路,如IO 的复位。

网友:
跑线查复位电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