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17v+电源IC的型号

楼主(2013-10-13):
板号是715g2824-1-11 ic901被雷给炸飞了,外围电路有点象LD7575PS,单它的第一脚是接一个电容对地 第三脚接221电阻然后在接开关管的S极

网友:
那烧坏的是一个o欧电阻,应该还有一个陶瓷电容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4脚接地,4脚接地就是LD7576,1脚接地就是LD7575,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上次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
我手里有715g2824-2-11 版号有点不一样。我这个715g2824-2-11。芯片型号:LD7576GS

网友:
可以试试论坛的万能芯片

网友:
3楼说的很对,是LD7576 谢谢

网友:
看接地,4脚接地就是LD7576

网友:
我刚刚修到一个这显示器,一次电源芯片烧了,上LD7575PS OK了!附近烧了好多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