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序

楼主(2013-10-13):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前辈需要学哪些基本的时序才能修电脑呢

网友:
建议系统的学习 不单是有了时序就可以修好本子的
时序 建议学习INTEL 入手

网友:
只会时序也不会修啊。
需要多方面结合的。
建议实地培训下。没时间的话远程也可以尝试下。然后找个地方实习。
远程18号开课,实地11月1日正式开课。具体咨询:QQ 981775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