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I 不开机。主板电池取下,自动开机

楼主(2013-10-13):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联想X220I。在维修站说要换主板要一千多。拿来让我给看看,然后查了是什么情况,再打电话给他。取下电池。接电源0.02待机。并自动开机。但屏不显。心想拿到维修站去的。是不是排线没有查好或是其他原因。于是拆机。发机主板上的防静电的全被取了。主板电池也没接。接上主板电池后,不触发。开机灯闪一下就灭了。并待机为0.00无待机。3V、5V没有了。取下主板电池后,自动触发。电流到0.95不动。也不显。心想这机器有一些通病问题。于是把BIOS程序用编程器重新写了。接上电源 还是自己触发。接上屏还显示了。心里高兴。再接上主电池,故障依旧,按下键盘上开关还是电源灯闪一下就灭。并待机为0.00。3V 、5V也没有了。现在无思路,求各位指点一下维修思路吧。不会是EC问题吧。

补充内容 (2013-11-1 13:39):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查电池后,开机就掉电,看下RTC有问题不

网友:
ec或南桥

网友:
RTC电路电压正常.

网友:
楼主解决了,说一下啊,我现在有台问题跟你一样。拔掉coms电池后可以自动上电亮机,但是装上COMS电池就不能触发啊、、再次放电就可以,是不是有通病啊,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没有想到。也没去想到是它的问题。换了南桥再试。心想应该好了吧。用键盘开机,结果还是一样。CRT电源无故障。以后有朋友维修如果出现有如我上述现象。可能就是键盘本身的问题。反正我的就是键盘的原因。

网友(2014-11-12):
有可能是EC换一个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电压太低

网友:
我是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键盘问题?不会吧,说清楚

网友:
楼主说说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是不是RTC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是键盘原因。如是不怀凝是键盘的问题。可以不键盘用万用表二根管档去开机。如果可以,那就是键盘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