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型号:IBM T60 故障不加电

楼主(2013-10-13):
机器型号:IBM T60
故障现象:不上电
维修经过:在客户手里拿过机器首先接上适配器尝试。如图:
很明显机器的待机电流显然不正常(正常应为0.03A)。初步的认为待机电压没有出全。下一步拆机测量; 拆机后发现机器有明显进水的痕迹。经测量在保护隔离的公共点上已经形成了正常的电压,但是系统供电的3V.5V电压却没有产生,先把进水部分清理干净再说。故障依旧,在检查系统供电的工作条件。 进检查发现D12出的-pwrshutdown变为低电平测量发现该信号短路,但是检查PMH724脚却是高电平(该信号也送往PMH7  24脚)很显然在送往系统供电IC的过程中该信号出现了短路和开路原因是:D121脚只有的开路才不会影响到PMH724脚。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4777.png下一步的处理,将D121脚挑起再将PMH724脚用线接过来 系统供电这边。连线后OK机器正常上电。但是喇叭没声音由于是功放附近进的水,所以仔细检查进水腐蚀情况,果然又有新的发现功放周围有断线: 连线后在测喇叭有明显的报警波形,  OK维修完毕。装起来好好测一下毕竟进水的机器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