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师傅指点,瞬间秒杀开机不显的映泰主板

楼主(2013-10-13):
主板型号:映泰—NF4 AM2L
故障:开机不显示
拆出主板,目测没有发现腐蚀、进水、烧伤的痕迹!!!
量各大的MOS管D/G/S极相互之间没有短路,输出电压引脚对地也不短!!
于是通电触发,量PCI卡槽A15脚没有复位电压、B16脚没有时钟电压!!
于是故障判定为复位之前的故障!!
迅速量测各路输出电压,首当其冲CPU的电压,1.1V正常,内存1.98V正常、总线1.2V正常!!!
当测到桥供电时,发现电压只有0.52V,明显偏低,正常应该为1.5V!!
故障锁定在桥供电1.5V!!!
目测发现桥供电MOS管附近有个8支脚芯片!!!
如下图:

师傅低头一看:又是RT9214啊!!
哈哈,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已经在为RT9214祈祷了,很有可能这个芯片坏掉了!!!!
桥供电1.5V是由RT9214控制产生!!
RT9214典型电路见下图:

实测1、5脚有5V电压,2脚电压为0.3V,肯定不对的!!!!
没的说,拆下来先,换个好的上去!!
再量L5电感,稳稳当当的1.5V电压产生了,如下图:

在插上CPU和内存,跑码亮机:

网友:
修主板的都知道

网友(点评):
没有人,出生会走路的

网友:
这世界真奇怪,记得我说上次修显卡,量核心供电,显存,打耦合阻值。就这几步。
就有人跳出来了。
说修显卡简直是千难万难,不是那么容易,那只是入门级的。
还有十几个供电。
我以为修台式主板算是不错了。
但又有人跟我说,台式主板很简单,大路货色,修笔记本才是真技术,难。
那显卡岂不是更简单。
到底谁是对的啊。。。

网友:
能修出来  也很历害啊

网友:
还是有师傅带好啊,可以学经验

网友:
修的比较好,也很快

网友:
内存—VDDA__CPU__桥、总线。

网友:
虽然问题简单,但是很不错啊

网友:
名师出高徒呀!

网友:
这种故障很简单吧。。。这叫点不亮。  这种供电问题最好修了。

网友:
楼主秒杀哟,这个RT9214是不是经常坏?供电问题很明确,谢谢分享!

网友:
哎呦,  还是这位师傅好,  如果问我师傅的话,  蒙就行阿  无语.....

网友:
你那个是总线供电来的,应该不是桥供电,映泰这鸟板,不出供电,基本就是此芯片坏的多,不过不出内存供电就有可能不是他的多,还有一个控制开启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
很多桥供电出不来的

网友:
RT9214就是容易坏

网友:
怎么字是蓝色的啊~``一般是电容引起的~··电容没换还坏

网友:
有修到过,秒杀。。。

网友:
学东西就的找好师傅 什么都秒杀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