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G41-CM3主板进系统后一段时间自动重启!

楼主(2013-10-13):
电脑进入系统后随机一段时间后自动重启,还有个现象就是重启后有时候定在提示CMOS报错上,提示按F1,如果不去理会,过段时间又自动重启。请教下这样的问题维修思路从哪着手?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稳定,导致进系统后一会自动重启,试下刷个BIOS,然后把电池放完电,提示按F1,你可以开机时进BIOS恢复下默认设置看看,祝楼主好运

网友:
先观察电容有爆没有,先软后硬,测一下电池电压。还有就是测测南桥跟的时钟晶体输入输出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吧

网友:
CMOS供电有没有正常

网友:
cmos电池没电或电压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