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R修到头晕,进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3-10-14):
机器来时大电流,小电压烧机,u330电容热,换了还是大电流,又一个坏了,拿了不装,阻值正常,插电又大电流,再量mos管穿了,全部换好,上电电流还是大,0.12a,摸cpu供电新片有点热,换了后,南桥热,拿了,内存供电新片热换了,待机终于出来了。客户说就买的一新的适配器,插上两分钟烧了,才来修的。按开关有微小开机动作,南桥上去,制动触发0.15a掉电,上cpu到0.48a掉电重启,反复这样,测显卡无供电,cpu两个电感没电,现在不知道先出哪个电压,有人知道吗?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
初步判断,应该是雷击的。这种好像是一直烧东西的,换了电容,PWM又发烫,换了管子供电芯片发烫,待机电路不短了,CPU供电又短路,我修到这种东西就头疼。

网友:
我看到黑一片  潮一片的  就直接眼睛都花了

网友:
先有显卡供电,u电压最后出,现在电流上到0.65a,掉电重启。各组电压全出来了,又没思路了。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声卡拿了不掉,u供电管全换掉,再上个测试的P6100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