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G41M-S26(MS-7714)不断重启

楼主(2013-10-14):
开机要跑码,一张诊断卡显示跑到E1-96重启,一直循环。另一张诊断卡显示跑码到E1-27,一直循环,中途更换过一次IO,正常使用大概10分后又是这个情况,求大师指点下啊。。北桥我都重新做过了。

网友:
换内存,cpu刷BIOS测试~··看有没有芯片发热,别搞到最后是电容问题就搞笑了

网友:
刷bios,bios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现在就除了BIOS没刷,其他都快弄完了。编程器还在路上呢。。。

网友:
首先就要刷个Bios试试,可以走好多弯路

网友:
BIOS的可能性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