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通病

楼主(2013-10-14):
1 有部分显示器长时间工作,受温度影响, 铜箔与绝缘板膨胀系数不一样,孔眼内部断裂,一根细铜丝穿过焊接就OK了。适用于供电正常无反应的驱动板。
2部分宏碁黑屏通病,驱动板  PNP型 1.8伏稳压管故障 Q110 Q111  用PNP型低频中功率管代换就OK了。

唉!!!为了交流升级 照片太大没法上传。晕  没戏了。

网友:
图片调小一点再上传就可以了,限制在2M以内

网友:
驱动板你也修啊

网友:
是啊;也不麻烦 就是三路供电 正反面测量一下,焊一下就OK,何乐而不为。

网友:
你说的这也不算通病啊,通病是指相同机型,相同部位,且出现的故障频率极高的故障。驱动板的维修就是你说的:无非是三路电压5V  3.3V 1.8V.VGA的信号进端.局部开焊和程序问题而已。

网友:
楼主这个不能算是通病吧

网友:
所有显示器都有出现这中故障的可能,是本人维修经验而已,

你说是就是,不是也无所谓,因人而异。

网友:
通病得定义是;所有品牌存在同样问题不是通病,【指有相同机型 相同部位   是通病】?

来得晚了,学习了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维修方法

网友:
用球球摄像头照的 ,在照片上 用鼠标画的三极管 及引脚焊点,上传容量过大。

缩小不会弄

网友:
这样都算通病啊 像三星   tm220m1-l01   的白屏加竖线  一碰上就一大堆的才叫通病

网友:
通病都没举例

网友:
2部分宏碁黑屏通病,驱动板  PNP型 1.8伏稳压管故障 Q110 Q111  用PNP型低频中功率管代换就OK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8513903
这不是通病吗?

网友:
第一个这种问题不太好找,遇到过一个

网友A:
LZ的头像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头像我喜欢。

看看就行了,这是我的。

网友:
驱动板维修一般就换下芯片 不行就换通用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只是没有去修,直接更换了驱动板!水平低没有办法,多到论坛来学习

网友:
经验   谢谢分享了    有好多了

网友:
这个只是算个别吧,不应该算通病的

网友:
一般是更换了,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