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绿盘1640两头DR...什么家族的写通刷失败0GB,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10-14):
这个盘红绿块很多,跑逻辑还能跑。在备份固件时不小心断电,在插电0GB(担心固件已经损坏),写通刷模块窗口内没有数据显示,不管写01模块还是全部模块都不显示内容,(已复位)估计是没写进去。整个盘0GB,求罗工指点一下,刷什么通刷固件

网友:
这种盘在写固件时需要加11来写才有效,不知楼主使用什么工具?

网友:
有的工具菜单是叫加载LDR,如果,用WDR的话,就加载11模块,然后,再写01模块,写好01以后,断电通电,再写其它模块。

网友A:
用的是WDR,两块500G绿色的标。刷通刷都是0GB了。还有两块320G也是如此。才知道使用方法错了,初学者,谢谢罗工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WDR,两块500G绿色的标。刷通刷都是0GB了。还有两块320G也是如此。才知道使用方法错了,初学者,谢 ...

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失败了重新来过就是了,没什么关系,修不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失败了重新来过就是了,没什么关系,修不死的。

不好意思,罗工,请问11模块是ATA吗?我在这迷住了。在帮我一下。指引我怎么刷11模块。

网友B:
11模块损坏,直接写11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1模块损坏,直接写11模块就可以了

WDR工具刷rom刷错了还能挽回吗。怎么挽回呢?今天修一320G盘点途径没看清,刷错家族后,整个盘挂上OGB,WDR指示灯全部不亮,刷回原固件故障依旧。求罗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R工具刷rom刷错了还能挽回吗。怎么挽回呢?今天修一320G盘点途径没看清,刷错家族后,整个盘挂上OGB,W ...

刷回原来的BIOS就好了。

网友C:
用WDR,刷固件时去就行了,简单,跟自校准要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WDR,刷固件时去就行了,简单,跟自校准要很长时间

(⊙_⊙)?没看懂你的意思。ROM刷错了。现在刷原机都不行,WDR全部指示灯不亮

网友:
用U指令重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