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插上适配器或者电池就白屏。。。。

楼主(2013-10-14):
昨天碰到一款华硕的本子,一插上电池本子的屏就亮了 ,插上适配器也是一样的。。。。。没有按开关,,,,

网友:
估计是被人改高压了吧 屏的开启信号直接接到3v待机上了吧

网友:
应该是管子被击穿了,你查下开启信号的管子

网友:
可能是软件兼容性的问题,想想最近是否有装过什么可疑的软件,删了试试。

网友:
开机线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