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仁宝点火回路==========

楼主(2013-10-14):
         小修联想仁宝点火回路

机器型号:Y430
机器版号:LA-4141
机器故障:不触发

早上接手一台联想Y430上电可调电源待机0.01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能亮机了。问下前台说点不亮。我这话还没问完机器就黑了。再一看待机电流0.025了看来还是有问题。估计问题出在仁宝点火这里。拆机量下公共点电压只有14V了,有点小兴奋以为是公共点短路了。果断跳过保护隔离烧鸡。没想到后级一点事没有没短路。这下只能耐心的查仁宝点火了。

实测PQ37 PQ38 没有导通PQ37 S级电压是从内部二极管续流过来的,PQ38 D级有14V 这下奇怪了要说保护隔离出问题PQ38不应该会有电压过去啊。不管这么多先查下条件吧

查这3个信号吧 估计PACIN ACON拉低了。测PQ11 PQ7果然是被拉低了。ACOFF正常是低电位。

接下来看预供电电路吧测PQ16317.4V左右114V看这也不对的后级没短路电压怎么偏低了呢?测PQ13的控制级9v多这不对啊。应该是18V适配器电压才对啊,测PR76阻值正常,再仔细测下ACOFF这个信号确认低电位,难道是PQ14性能不良导致拉低了电压?拆除在测还是9V多看来不是PQ14的我问题,拆PQ13拆除后电压恢复正常。直接更换,在测公共点电压正常,故障解决。

上电开机出现LOGO

献给新手。。无需加分。

网友:
图片有问题、显示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从新编辑一下

不知道是我这边的网速的问题还是图片有问题、现在还是没有显示图片

网友:
仁宝和广达的板子照着电路图修,华硕的最操蛋了,板子上什么都不标

网友:
正在学习仁宝的保护隔离   谢谢大师   的案例

网友B:
看你们拆机都是把ab壳拆掉的,我从来没拆过。。。

补充内容 (2013-10-19 14:30):
这是灌水吗?气愤

无极性电容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 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们拆机都是把ab壳拆掉的,我从来没拆过。。。

补充内容 (2013-10-19 14:30):

你看见谁修主板问题的时候把屏拆开?

网友:
又加深印象了,点火回路的确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