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花屏谁见过?

楼主(2013-10-14):
联想F41A独显机器,板号LA-3571P 独立显卡板 ,机器拿来黑屏拆机一看是630显卡,风枪吹吹亮了,不过是花屏,怀疑显卡,订了个631,换之亮了,可惜还是这样,如图。又加焊还是如此,没头绪了。量吧,显卡供电,显存供电,LCDVDD都有,量到27M晶振波型有点搞不明白,请高人看下这波形正常不?左右谐振电容波形明显不一样,这个正常么?

补充内容 (2013-10-18 14:23):
此机已修复,屏线和显卡都是好的,详情见26楼

网友:
外接吗?屏和屏线换下试试

网友A:
换个显卡吧

网友B:
屏、屏线、屏接口四组信号线、你换了显卡信号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你还是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卡吧

显卡应该没问题吧,原来630的也是这样,现在631是改良的,也是这样

网友:
F41 只有显卡问题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应该没问题吧,原来630的也是这样,现在631是改良的,也是这样

你外接都没显示 内接都花屏了 肯定显卡问题啊

网友:
这种可能是屏线

网友:
f41的外接是线转出来的  不是很好用   建议把平线换了  就应该好了  你先检查平线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屏线、屏接口四组信号线、你换了显卡信号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你还是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屏线是通的,LVDS对地值实际测量27脚貌似有点偏高

另外,显卡板上的edid对地一样,连接屏的屏线接口edid值601 614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屏线先换下试试看

网友:
晶振两的波型不一样,这个情况是正常的。有一脚是标准的正弦波,另一脚的正弦波有畸变是正常的。

多谢,以后测显卡晶振有依据了

网友D:
屏跟屏线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跟屏线换过吗

屏线没换过,只测过通断,屏换过了,一样

网友:
焊焊接口,显卡板上那里

网友:
先外接看看。我觉得还是显卡

网友:
屏线和主板的屏线接口检查一下,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这边有个一样情况的机子,换屏好了。

网友:
量一下屏线接口的LVDS信号,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这个看起来像LVDS信号有问题

思路完全正确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一样的,屏和主板都有问题

网友:
一般这种应该是屏线问题啊,重插屏线试试或者测一下……

屏线好的,没接触好导致,所以迷茫了

网友:
屏幕 屏线 都换一下试一试。 我心里也感觉显卡有问题,但是先换好换的试一试。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搞定了,直接把屏上的接口拔下打对地值,发现一根无穷大,顺藤摸瓜发现,屏线和显卡板上接口JP3的第29脚没接触好,也就是说还是LVDS的问题,狗日的板上都测了好的,原来和屏线没接触好,感谢各位!来张图证明一下

右上角那个口明显不同

终于正常了

网友:
是在不行就换显存啊!可能是显存引起的。

网友:
老大 明显屏线缺一根啊~~~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换了屏线肯定好了(新屏线肯定能和接口接触好),因为原来的屏线也是通的,所以就没往屏线那想

网友:
呵呵。。那之前那显卡也木问题啊。哈哈

原来的显卡应该是虚焊了,不然不会黑屏,我直接给他换改良版省的返修

网友:
外接什么情况吗

网友:
之前碰到一台海尔的机器是这样,换了根屏线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是缺色吧  你查屏接口信号吧

网友:
晶振波型正常!如果确保换上的显卡没问题,可以考虑显存的问题!

网友:
换显卡显存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显卡和屏线

网友:
呵呵还是人为故障呵呵学到了看来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
屏线吧,不过还是要测是不是通的屏线一根根的测试

网友:
这种碰到过屏的问题的

网友:
这种花屏,有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