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白屏闪

楼主(2013-10-14):
v460白屏 有时白屏的时候还一闪一闪的  有时显示正常

论坛搜索 之后 有人跟我碰到一样的问题  而且解决了

但是打开帖子之后发现是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看不到内容

求助 谁之前看到过内容 或者知道内容的 请帮我

再一个就是管理员能不能看到那个内容 给我复制过来 可行?

谢谢大家

帖子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935

网友:
楼主好样的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一样一样排除   屏啊  屏线都确认是好的吗

网友:
屏扇,且白屏,肯定是屏上的那个灰亮度信号出问题了

网友:
我有遇到过屏线断线,且与屏线的屏蔽线偶尔接触到

网友:
屏问题遇到几个了

网友:
定着屏线呢  到了 我看看效果  不是屏的问题 换了新的也一样

网友:
屏3.3v有没有

网友:
既然有人找 就把帖子 复制出来

看不清楚 或者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不过得明天试了 今天出去了
苍天啊 感谢啊 我要看的就是这个啊 谢谢你

网友:
更换屏线也是一样的问题

楼上那个帖子的解决办法没看明白 谁解释下啊

网友:
求解释上面的那个帖子  谁理解的能力强啊

网友:
白屏是缺LCD-VCC电压

网友:
楼上那贴是说屏线地线坏了,他把地线接在摄像头的地线上和屏轴上就行了。你那换线了不行,你查下屏供电电路吧!

网友:
Y460的屛线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能不能把问题说具体点 让大家帮你分析 连个图片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