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碰到的一些问题,求解!

楼主(2013-10-14):
一直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缺少实战经验,新碰到一些问题如下:
1、915的富士康主板,VIA芯片,状况:开机能上电,不跑码,上CPU假负载时,有1.0左右的CPU电压,大概就这么回事了。
2、开机后,内存的SMBDATA电压为0,经查断开连接时钟芯片RTM866-899的330电阻就OK,有3.3V,没有代换芯片,所以不知道是否 时钟芯片一定坏了。
3、通电待机时,测得CMOS旁边的VCCRTC电压有3.7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

网友:
复位没有?测下各个电感都有电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