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I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3-10-14):
  INTEL独显机器,没有待机。 -PWRSHUTDOWN没有电压,正常的应该有3.3v的电压,这个电压是BD4176 46脚发出来的, 实测46脚0V,R1101的2脚有3.3V。测BD的条件, 59脚有20V,61脚也有3.3V, 16脚有3.3V,58脚0V, 57脚有7.5V,都是正常的,但46脚就是不出电压。我也有翘起46脚,也是没有电压,跟VCC3SW相连也是3.3V,应该是没有短路的情况。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46脚不会有电压,是VCC3SW提供上拉的,46脚只提供阻抗,要么是高,要么是低,楼主看一下翘起来时,46脚对地的偏压阻抗,

网友:
这个查46脚后级对地阻值,不正常往后查。正常的话就查芯片PDF手册,看看满不满足芯片输出条件,比如EN,VIN之类的啊

网友:
聪明人大把大把····

网友:
修好了记得给前面的前辈加分哟~~~~

网友:
换芯片行不行啊。

网友:
阻值300多,46脚翘起来也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