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缺色

楼主(2013-10-14):
今天早上来了台DELL N5010机子 开机缺色

网友:
要考虑的有;屏线,屏。主板。还有接口

网友:
刚刚按错了键 没写完呢就发出去啦
接着写 开机能显示但是缺色    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
是独立显卡的 直接拆机准备加焊显卡
拆机一看修过的 是二修机 打电话问客户 客户才说那边没修好价格太高
客户就是这样不问不说 报好价 就直接拆下显卡准备重做
拆下后发现显卡下面的焊盘好脏 真不知道上家用的是什么焊油啊
洗干净 拖干净 球植好 上BGA
哈哈 最后理所当然的显示正常啦
技术含量没啥 就是想说一句 工具要备好点的啊 焊油不值多少钱啊

网友A:
没想到居然是焊油的问题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居然是焊油的问题哈.

用的焊油很脏 拔下芯片 里面有小脏东西

网友:
你说的太神奇了吧。

网友B:
估计里面还有针脚没接触好,加焊也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囧  还以为是问问题的呢。   哼唧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哟

网友:
BGA关键是要细心,不错的

网友C:
这就是说以后洗东西要舍得下成本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说以后洗东西要舍得下成本哟

洗板水 焊油什么的基本的啊 洗干净点用心点

网友D:
人为的不太好弄,一定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为的不太好弄,一定细心

也不算人为  工具差

网友:
细节细节 大意失荆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里面还有针脚没接触好,加焊也应该可以解决

看到边上的胶也没有挑干净 这种 机子 直接重做 或者换 这是为了节约时间

网友E:
对呀,   重值也卟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对呀,   重值也卟需要多长时间

换新的,可能是成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新的,可能是成本吧

全新的连运费就150啦现在假货还多

网友(2014-07-15):
北桥干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