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开机电流到1.5掉电。之后自动重启开机!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3-10-14):
一台CQ40 AMD集显 拿来时电池适配器开机就掉电。根本不亮。拆开做北桥。。。之后就开机电流到1.5掉电。到0.00.。。自动重启亮机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BIOS也刷了!!!而且开完机一直很好,就是开机掉电自动重启。。。。怕把他硬盘晃坏了。。。。补充一下用电池就不掉电重启开机。。就是用适配器。。我用的是可调电源不是适配器。。但是电池也不充电!同时插电池和可调电源,就只能用电池,不用可调电源!电池还不充电。无语了 这机器

网友:
你直接搞北桥就可以了。毋庸置疑

网友:
掉电不好修,查显卡供电还有电容

网友:
适配器是原装的吗  充放电 电路查查  另外看看是什么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