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中的数字三极管

楼主(2013-10-14):
仁宝点火回路中的数字三极管与普通的三极管有什么不同,求高手解答

网友:
就是内置电阻咯,这个电阻的具体大小需要看官方的pdf。

网友:
普通和数字的区别就是那两个电阻,电阻多大要查看那个三极管型号~   可以查到的哟

网友:
这个电阻什么作用,分压?

网友:
已经内置了偏置电阻,只要有电压就导通了,普通三极管不能代换这个东西,因为你要另外再加上偏置电阻才行,不然它没法工作。

网友:
哦,就是内置偏置电阻,明白了

网友:
这不就是常说的带阻三极管吗?

网友:
数字三极管 内阻查询手册   内阻是多少 可算出应该分压为多少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