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55 HD 主板 1156CPU.

楼主(2013-10-14):
故障:触发后反复重启,无CPU供电。                    处理方法:拔掉CPU 供电12V,故障现象依旧,拿下CPU之后不重启了,插上CPU的12V     VCORE 1.2V出了,之后把CPU装回去,故障依旧。没有思路了求指教!谢谢!

网友:
刷BIOS,一般都是BIOS,多刷几个

网友:
还是先找找信号 信号有问题 BIOS刷爆了 不会好的

网友:
CPU座短路是这样吗????

网友:
我认为是BIOS

网友:
映泰的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2013-11-16):
我的是一开机跑到内存  后一直报警

网友:
“插上CPU的12V     VCORE 1.2V出了,之后把CPU装回去,故障依旧。”好像是说不装CPU时正常,上CPU故障才出现...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我手上板子型号,故障和贴主的一样,求结果。很茫然没有思路了,不上U,电压都正常呀

网友:
新主板不好修啊,还是先shuaBISO

网友:
这板座子问题多

网友:
这样的板子修的很少  我都没看懂是啥意思

网友:
一会CPU供电有了,一会CPU供电又没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描述清楚

网友(2013-12-22):
遇到个一样问题的主板,楼主 问题解决了 ?

网友:
上真u试了吗   很多能上i3的u不上u是能触发直接断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