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 键盘一个键也不能用!

楼主(2013-10-14):
  版号:DV14    10315-1    能进系统使用,但是进系统之前会一直报警,连续5声。键盘一直都不能用,按哪个键都是没有反应,键盘有换过,IO 有换过,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查接口阻值都是正常的。。WHY不能用,WHY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支持

网友:
裸板试机吧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搞下南桥吧

网友:
遇见过但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