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如何轻松检测

楼主(2013-10-14):
拆开液晶,检测电源板 驱动板及屏,总感觉不顺手。主要问题是驱动板屏线太短,灯管线也短屏竖不起,不便观察。驱动板到电源板线也短挪不开。驱动板开关针定位麻烦,要试机还要找开关面板插上。有经验的说说你是怎么弄的,市场上有长的屏线卖吗。

网友:
还不简单   找个高压板   找个驱动 板     一个电源板    一个一个的去测试 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啦  测灯管、时 用一块高压板去点 就知道了 你是维修的话 总该备有几个能用的高压板 和驱动板吧

网友:
我是说换好件后测试稳定性,不连起来怎么测,不竖起来怎么看的方便?

网友A:
我都是把屏拆下来上维修架,电源板和驱动板也拆下来。在维修架上修。修完测试好了。装壳完事。

网友:
全拆下来放在泡沫垫子上屏放垫子下面~

网友:
....看看电源灯什么反应, 一闪灭,看看屏什么反应,拔掉其他只剩电源板戳电压

网友:
测试稳定性?装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把屏拆下来上维修架,电源板和驱动板也拆下来。在维修架上修。修完测试好了。装壳完事。

说说你的维修架,最好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