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镍氢充电电池代替cmos电池可以吗?

楼主(2013-10-14):
我想用两节1.2v镍氢充电电池串联起来,代替cmos电池,可以使用吗?
镍氢充电电池是1.2v,2500ma的。

网友:
有什么意义这样,COMS电池装上去后又不会充电,主板中没有为这个电池充电的电路,普通的CR2032才两三块钱一枚,也可以用一两年。

网友:
我这里买这cmos电池不方便,家里镍氢电池很多,所以想用来代替。这样代替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只要你有位置放就行。

网友:
会不会因为电池是2500ma,电量太大,烧了板子

网友:
帮忙回答一下吧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不建议。

网友:
不会烧板子,

网友:
有替换过的朋友吗?给点经验

网友:
镍氢电池自放电很大,接在电路上估计一个月就没电了,会丢失配置,而且容量太大就算开机,也充不起电,
除非你每天都开电脑,否则还是不要这样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用两节五号串联焊接好连接线后,供电一年也没问题。若干年前就用过了,只是这样有必要吗?钮扣电池现在很好买的了。

网友:
两节2500毫安的电池串联,会不会电流太大烧了主板?

网友:
电压有点偏低,有普通电也可以的。

网友:
kao .饿哦服了你。。人才啊。。没电池就不用的了。。

网友:
家里有10节2500ma的电池,没地方用,正好放在里面使用

网友:
镍氢电池自放电快着呢不用不后悔啊

网友:
这样做可以,只是电压略低些,我曾用2节旧的5#电池临时使用过,2节电池实测电压只有2.3V,但读写存储器可以正常工作,cmos设置功能没有丢失,更没有烧主板。因太麻烦、累赘,可以采用但不建议采用。